轴承是625(0--0.008),要求和轴是滑配 ,轴承档的公差放到多少?

楼主(2008-11-23):
轴承和轴的配合
我用的轴承是625(0--0.008),要求和轴是滑配 ,我的轴承档的公差放到多少啊?
谢谢!

网友:
要求是滑配,既是间隙配合.
轴承和轴,一般选用基孔制的过渡配合优选H/js 和H/k
轴承和轴承套一般用间隙配合或者过渡配合(关键看使用要求)优选H/h和H/g H/js
对于你说的轴承档,是指挡圈的话,就是和轴进行配合,一般选间隙配合就行!根据要求不同,进行选择。

网友:
同意4楼的解答
建议楼主今后提问时尽量表达清楚,如轴承与轴的配合只有“过渡配合、过盈配合,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