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头半径误差补偿---请教

楼主(2008-11-23):
红字为本人的一些疑惑,如能解惑,不胜感激!

测针半径补偿误差

    当测针接触到工件时,三坐标测量机接收的的坐标值应是红宝石球头中心点坐标,显然,测量软件将自动沿着测针从接触点回退的方向(此回退方向是测量工件表面的法线方向还是与测针轴线垂直的水平方向?)加上一个测针半径值作为测量值。但该测量值是一个与测针的机械惯性有关的动态值。实际上,测量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其测量值应该考虑到从测针采点到实际向系统传送该点坐标值时发生的机器空间移动距离。尽管这个距离极小,但对系统计算动态尺寸有一定影响。
    在实际测量时,每测量一个元素,系统都可以自动区分测针半径的补偿方向,计算正确的补偿半径。在采点开始后,测量软件将在沿着测针接触工件的方向上对测球进行半径补偿。但被补偿点并非真正的接触点,而是测针沿着测针接触工件方向的延长线上的一个点(这一句的意思是?能否用图形表达)。这样就造成了补偿误差,产生误差的大小与测球的半径及该工件被测面与笛卡尔坐标轴的夹角有关,夹角越大,误差越大。
① 测球半径 r 对补偿误差的影响
补偿误差 δ 与测球半径 r 成正比关系,即测球半径 r 越小,补偿误差 δ 也越小。因此当用三坐标测量机进行点位测量时,应选用尽可能小的测球。
② 测针轴线与被测表面法线间的夹角 α 对补偿误差的影响
    当测针轴线与被测表面法线间的夹角 α 等于 0 时,测球半径补偿误差 δ 也为 0 。因此,测量时要尽可能使测针轴线与被测表面垂直,使测头沿着被测表面的法线方向移动,以最大限度地减小测球半径补偿误差(这句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测头测量有锥度的外圆表面时,如果测针轴线与被测表面法向垂直,测针从接触点沿被测工件表面法向方向回退加上一个测针半径值作为测量值,即直线BA为测针半径补偿,此时,将没有补偿误差。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在用三坐标测量机测量点元素时,测量软件在自动补偿测球半径过程中会出现测针半径补偿误差。通过运用参考坐标系找正工件或用 CNC 模式进行测量,使测头沿着被测表面的法线方向移动采集点的坐标,可以尽量减小测球半径补偿误差,正确进行测球半径补偿,提高测量精度。
如果有 3D 模型时,机器可以计算法向角度,可以进行补偿(如果导入三维模型,测量系统会自动识别该测量表面有角度吗?

这篇文章是从网上找到的,其中中的红字为本人的一些疑惑,如能解惑,不胜感激!由于刚刚学习三坐标,请各位给予解答。

网友:
(此回退方向是测量工件表面的法线方向还是与测针轴线垂直的水平方向?)

楼主
第一处红字
应该是工件表面的法线方向
三坐标在上一家公司有接触过
当初是这样培训的
我晚上回去再翻翻
看看有没有笔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希望看看你的笔记

网友:
我的理解如图所示

网友:
很形象啊 加上文字叙述更好

楼主:
三坐标读取的坐标是测头的坐标吗

网友:
第一,三坐标探针补偿方向所用的矢量方向,来源是两个,一个是3d图的,一个是你手动输入测量参数,举例你测量投影面上的圆

第二,如果你只是拿三坐标在工件上随意测量点,工件外形的矢量和探针补偿的矢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有探针补偿和工件外形矢量相一致的时候,测量结果正确,否则就是错误

第三,接触探针在测量物体的时候,感应的是探针的偏摆量,也就是说感应的是探针红宝石的外表面,但为了方面计算一致,便于进一步数据处理,需要将所有各个方面的外表面接触点统一的换算到红宝石的球心,所以才会用到探针补偿技术

未进事情请列明,我知道的尽量回答

网友:
1此回退方向是测量工件表面的法线方向还是与测针轴线垂直的水平方向?)

测量工件理论法线方向,或者是探针运行行进的方向逆

2这句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测头测量有锥度的外圆表面时,如果测针轴线与被测表面法向垂直,测针从接触点沿被测工件表面法向方向回退加上一个测针半径值作为测量值,即直线BA为测针半径补偿,此时,将没有补偿误差。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参看回答2

3 这一句的意思是?能否用图形表达
6楼的图形非常好,我就不乱发图了

网友(2009-04-26):
学习了 努力学习中 努力学习中 努力学习中

网友:
我个人感觉对于第一点,并不是用越小的探针越好,因为越小的探针刚性就越差。测量的稳定性就越差。因此要选取合适的探针。即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对于探针直径的校准,我个人理解是在开机后,用标准球来校准的。应为标准球的直径是经过标定的。那么探针的红宝石球的等效直径就可以计算出来了。因为有变形的影响,一般等效直径会小于实际的探针直径。
在测量过程中,如果不能沿着工件表面的法向测量,就会产生误差。甚至是粗大误差。因此要求尽量沿着法向方向给点。可以计算一下,角度偏差的大小会产生多大的变化?在多少度的范围内的误差是多大?
这只是本人的一些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B(2023-09-28):
其实楼主的疑问用一个关键词就可以概括,即:“余弦误差”,这是测头系统中非常典型的测量误差之一。
用三坐标测量机进行元素测量时,正确的测量方法是应该沿着被测点的法线方向进行测量,而实际测量过程中,被测面可能是复杂的曲面,导致补偿点不处于被测面的法向,这种由于被测点与补偿点不重合而引起的补偿误差,称之为余弦误差。
针对余弦误差,目前主流的扫描测头都有办法实时的读取到被测点的XYZ空间坐标,通过计算可以得出被测点的实际法向,再结合测头半径(标定得来),所以能做出准确的补偿,从原理上解决余弦误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的疑问用一个关键词就可以概括,即:“余弦误差”,这是测头系统中非常典型的测量误差之一。
用三 ...

比如目前比较高端的leitz LSP-S2或S4测头就有这种动态检测技术

网友: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