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中尺寸快速检测方法

楼主(2008-11-23):
[localimg=339,300]1[/localimg]有一种产品几个件装配,其中有两个件装配后要求圆周间隙在2±0.5范围内。求一种能在10秒内自动检测完,并能把检测数据快速输入电脑判断是否合格的方法。
具体形状见图1

楼主:
有一种产品几个件装配,其中有两个件装配后要求圆周间隙在2±0.5范围内。求一种能在10秒内自动检测完,并能把检测数据快速输入电脑判断是否合格的方法。
具体形状见图1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能给我指点一下啊

楼主:
上面还没有说清楚
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检测X是否符合2±0.5

网友:
自动装配还是手工?自动装配可以把检测结合起来;手工装配不一定要做自动检测,手工检测也可以达到你说的10秒以内并且输入到电脑。没有零部件的具体外形不好说怎么做,不过肯定不难

楼主:
采用手工装配的
自动检测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检测结果快速的传入电脑

网友:
?有些奇怪了,是装配完成后两个零件相对运动2±0.5,而这两个零件之间没有配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