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必要用高速计数器吗?

楼主(2008-11-23):
请问西门子300PLC的数字量输入继电器的最大采样频率是多大?
我的一个转轴的转速小于100转每分钟
有必要用高速计数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acwojia
别这样好吧?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没有经验啊!
硬件不便宜,问问保险撒

网友:
配S7-300的数字输入模块有很多种,从25 /  75微秒的,到1.2  /4 8毫秒的都有,要看你的系统要求,和电流信号还有关系,典型的是7毫安值,算一下你自己的系统,取一个值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过街蛤蟆 !
我是采样编码器脉冲,确定角位移
轴转一圈编码器的脉冲N多,我就担心计数会不会跟得上而已!

网友B:
楼主先要说清楚编码器是什么类型的接口?
物理线数是多少?多少倍频?
最高转速?
这些搞清楚了,计算一下最高输出频率,结合用途(有定位要求吗?等等),翻开S300的硬件定货手册,看看哪个模块的技术指标和功能适合,搞定。本来S300就有定位模块这些功能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螺旋线
我以前没有做过,刚着手!
有点茫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要说清楚编码器是什么类型的接口?
物理线数是多少?多少倍频?
最高转速?
这些搞清楚了,计算一下最高输出频率,结合用途(有定位要求吗?等等),翻开S300的硬件定货手册,看看哪个模块的技术指标和功能 ...

如果知道了物理线数、倍频和最高转速,怎么算最高输出频率?

最高输出频率=物理线数×倍频×最高转速/60?

楼主:
1K赫兹的采集需要高速计数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