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的微小划痕是否影响铝合金的性能?

楼主(2008-11-23):
铝合金表面的微小划痕是否影响铝合金的性能? 希望大家能够赐教!

网友:
您说的应该是积压痕

铝型材在积压的过程中由于模具问题或是铝材材质问题会出现划痕.应该只影响美观,使用不会有问题

网友(2009-01-06):
这要看你用它做社么

网友:
铝合金的表面的划痕是有标准的,因为一般都是上差,所以划痕深度不能大于其规定的1/3,且对面不能有相同划痕,这点可以按照原材料的交货来决定。

网友:
如果镀涂层已经破坏,肯定会对性能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