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清洗---请教

楼主(2008-11-23):
干专机多年,关于液压油管清洗、防锈的问题一直解决的不理想,看看各位大侠都是怎么解决的。
扣压式管接头等,必须焊接,有时弯管需要热弯等等情况不可避免。这样,管子就需要后续处理,怎样处理最好?
我试过酸洗,是干净了,但是,残留的酸洗不净,锈蚀更严重了。不酸洗?氧化皮去不掉。
很想看看各位大侠的高见!

网友:
要看是什么材料的管件了,碳钢管就要酸洗,不锈钢管就要脱脂,这也是我师傅刚教我的,不知道对不,请指教

网友:
你的清洗流程不对。我这有详细的清洗流程及方法资料。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的指导。
资料能发给我吗?不胜感激!

网友:
我已经在板块中发了你看看。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谢谢!我去找一下。

网友:
你酸洗完后要中和比较常用的是氨水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指导!

网友:
管道酸洗后,连接到专用冲洗站,用30~50Bar油压连续冲洗一周,最少三天,结束后连接到系统,继续冲洗48H以上,油温控制在60℃,关键点在管道上安装插片式滤网(需经常清洗),系统过滤器勤换或清洗

网友:
什么系统

如果是国产液压元件的泵站管路清洗;连接到专用冲洗站,用系统泵站一半的油压连续冲洗4小时后,在连接系统调试,调试后换回油过滤器就行了。如果是精密液压元件就要多清洗一段时间了。专用清洗站最好能换向。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10楼的方法是不是太费时?
11楼大侠的方法感觉实用些,是不是一般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的说:   "碳钢管就要酸洗,不锈钢管就要脱脂"

我知道碳钢管酸洗是为了除锈,

那不锈钢管脱脂是为了除什么咧?

望各位指教  !

网友:
请教下

请教下MASH BELLOFRAM 510PEDG008P2100这个气动元件的详细资料,谢谢.
我的邮箱是byxf@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