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EPC的碳纤维壳如何加工制造的?

楼主(2008-11-23):
如题:请教高人,华硕的EPC的碳纤维壳如何加工制造的

网友:
貌似这个东西卖的不贵吧,怎么可能用那种料啊

楼主:
没见过实物,从  图上看还真看不出问题,
碳 纤维也并不是太贵,只是近几年由于大飞机造多了,才炒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半年前我曾经拆过一个7寸的eee-pc
外壳好像都是塑料的吧

网友:
碳纤维预浸胶------烘干固化----------裁片--------叠铺-----------预压-----控制压力曲线成型---------成品裁切,

楼主:
谢谢楼上,不明白所述的烘干固化与控制压力成型 是什么关系,我所了解,如果是固化了比如碳-碳环氧体系固化后就很难加工了。请明示?

网友:
白菜先生,烘干固化是先形成‘胶片’,树脂呈半凝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进行铺装,叠到你需要强度的厚度和加贴连接件,之后是压力成型,压力成型以后的是成品,就再不能拆开了。浸胶固化的只是半软体,环氧结构尚未发生交联固化,

楼主:
谢谢大侠,基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