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管路的连接---求助

楼主(2008-11-23):
气动管路中,主管道等需要用钢管连接,快到执行元件的部分采用软管连接
但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软管呢?市面上很多尼龙管和塑料管的耐压能力根本
不行,压缩空气正常压力为0.6Mpa,如果所连接的执行器起缓冲或者震动
等作用的瞬间压力还要超过0.6的。

哪一位高人有耐压气动胶管的样本发一份,出来以解燃眉之急。我所要用的管子内经要超过20mm的,极限耐压至少要
大于0.8Mpa

网友:
你可以用液压系统常用的橡胶钢丝软管吗!!想多高就多高,累死空压机

网友:
你的压力并不高,很多厂家的快插塑料管都可以。你看看那些提供气动执行元件的厂家,多数都有

网友:
可以用特氟隆软管,可以达到30mpa以上

网友:
用一层钢丝的高压胶管就可以了.你的压力相比来说太小了.

楼主: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
  1、普通的快插软管内径没有20的
  2、液压用的钢丝管如果带接头的通径就变得很小,不带接头的如果用插入式管接头锁紧好像不够安全

网友:
搞些好点的PU管就行了

搞些好点材质的PU管,那就可以了。一般耐压都超过10公斤

网友(2009-01-18):
要这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