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自已打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24):
SW自已打开是怎么回事?

上个周六安装了SW2009,这几天开机后,不打开SW,自已会打一个叫什么组件拆分的(好像每天一次)............,有用SW2009有朋友是不是也碰到过这种事,咋关掉............急盼援手.

网友:
我也想学一下,刚装了个sw2008,打开学不了多久,那个东西就跑出来了...
有什么办法啊...谢谢了..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没装高版本,没遇到
是不是开机运行的,是的话把开机运行的这项删掉
服务里面有这项的话把这项服务改为手动开启
不敢保证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高版本,没遇到
是不是开机运行的,是的话把开机运行的这项删掉
服务里面有这项的话把这项服务改为手动开启
不敢保证有用

支持此观点!

网友:
是SW自动启动,开机大约一小时,好似是什么分解程序.关闭它几次都自动重启,??????

网友(2009-01-13):
疑为病毒。开机一小时,不对电脑进行任何操作试试.

网友:
有过一次。好象一上网有图片就启动,忘了怎样处理

网友:
如果sd没有启动,就可以判断是病毒作怪

网友(2009-03-31):
是否是插件在更新?这更像是木马。

网友:
搂住 从那弄得2009啊 我一个哥们找了好久在网上兜没有找到 方便提供各地址吗 1# 鹰之舞

网友(2009-07-28):
我用的SW2008,也是这种问题,但基本都是每天晚上11点的时候自动弹出,那个分解程序,再手动关掉,幽灵一样,不知是什么在作怪,恳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