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汽车挡风玻璃容易出现雾气 影响视线 如何处理??

楼主(2008-11-24):
冬天汽车挡风玻璃容易出现雾气 影响视线 如何处理?? 有的车型会带有冷气装置来平衡温度差 但是效果不好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车内的暖风装置有一路会吹向挡风玻璃,防止雾气的产生

网友:
在减小玻璃内外表面的温差上做考虑

网友:
我看到大客车驾驶员用抹布沾洗浩精擦在前挡风玻璃内侧

网友:
洗澡的时候镜子也是,我经常用肥皂水擦下,很有效果额。。

网友:
我一般用暖风吹吹,然后凑合着开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这些方法确实可行
不知道能不能在车上设计一套装置来擦拭或者防止雾气产生呢?

网友:
双层玻璃

网友:
用稀释的防冻液喷到玻璃上,用雨刮器擦。

网友:
用肥皂水檫是简单实用的办法。

楼主:
OK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2008-12-27):
以前配眼镜的时候,有的好镜片就宣称冬季进入屋内不张霜,不知什么原理,我猜应该是镀层吧.

网友:
;就是温差的原因了~~~~~~~~~

网友:
涂层绝对可以做到的,只要进行适当技术移植,这将是个非常好的技术创新项目

网友:
有一次坐公交车的时候看见司机点一根蜡烛来防止雾。

网友:
热风吹就行了

好象很多司机不会用

网友(2009-04-02):
天气较冷开车时,尽量避免驾驶室内空气内循环。& P( b0 s" O, d( n  _
面板上一般有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