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镀后牙尖磨损很厉害,通规都通不过了---求助

楼主(2008-11-24):
请教大家一个紧急的问题:
       螺杆的螺纹要求是2A级,而螺杆搓牙后采用的表面处理是滚镀,现在发现滚镀后牙尖磨损很厉害,通规都通不过了。能请教哪一位大虾,用什么方式能改变此问题。

网友:
滚镀对牙尖的影响是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换种方法呢?
或者镀完再精车,车削量少点,只为定型~~

网友:
只好钣牙再回一下; 出现原因:滚镀时间太长或螺纹表面硬度不够

网友(2009-12-18):
挂镀?呵呵,我是外行的

网友(2024-07-18):
滚镀是什么表面工艺?可以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