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毛边---请教

楼主(2008-11-24):
最近要做的一零件,要求绝对无毛刺,查资料得知,有模具工序中添加压毛边或者事后振动研磨的工艺,
我想问下,压毛边的工艺在模具上是如何实现的,是先冲裁后压毛还是先压毛再冲裁,
此外,关于五金件,压毛是否可以通过将边进行倒角来去除毛刺。

网友:
量少的话可以用手工修毛边
用模具的话可以用压平模和倒角模

楼主:
谢谢回复,用压平模和倒角模是不是只适合于用工程模制作的零件?
还有用模具的话,也只能部分边做压毛,而不是所有的边吧

网友:
用模具去毛边的话,只是去除有少量毛边的零件,估计0.5MM的毛刺应该是能去除的。不用模具制作的零件不是毛刺很大的话也是可以去除的。
只要模具够大,就能一下压去毛边。一下压制的就旋转,移动一下零件,再压一次。

网友:
那成本呢,工艺性如何呢

楼主(2009-02-22):
我们刚作的零件,工厂也是在模具中加了一道压毛刺的工序,但我就我看来,这道工序把材料挤压到一边,反而产生一些尖锐的边。看来在模具中添加压毛刺的工序并不能完全解决毛刺和锐边的问题。
下面我们只有看看振动研磨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
压边有R角压边,和C交压边,主要是去毛刺,模具上用CNC加工就可以做了!佳能复印机的产品做的比较多的是R角面押.

网友(2009-08-24):
请问在连续拉伸模里如何加压毛边啊?压毛边是怎样的啊?偶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