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可以喷成哪些效果?

楼主(2008-11-24):
如题,喷漆可以喷成哪些效果?像喷粉有高光,平光,亚光,橘纹等。
谢谢!

网友:
喷漆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特效....
偶也期待...................

网友(2009-03-27):
理论上来说,颜色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效果问题,,还有就是会部分影响涂料的性能,,建议看看涂料配方就知道了!

网友:
对于此类问题我也不太专业,喷漆可以喷成应有平光,亚光,橘纹等效果。

网友(2010-04-03):
我做的瑞士的光学仪器外壳有喷成布纹的,就是油漆里添加了布纹剂的。现在有个新的要做成类似橘纹的,又不完全是橘纹的,人为的做成均匀的密集的圆点颗粒效果,老外就是怪,搞那么个东西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