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送纸机构----请教

楼主(2008-11-24):
小弟没搞过印刷机,请教一下大家,飞达送纸机构是一个外购部件还是自己做的部件呢?送纸的重复定位精度能到多少?若是外购部件,1.6米宽的得多少银子搞定?最近一台设备有一个动作有类似的要求,现在是用的伺服电机直接驱动滚子间歇滚动送纸,感觉这样始终是提不起速度的,所以请大家指点一下,诚谢。

楼主:
经查阅,一般飞达为标准部件,可从厂商采购,具体长相见图,此款飞达从阿里巴巴的情况来看价格为1.5w,好像是个旧的,92年产

网友:
你有什么要求,说来听听,1.6M的纸板,你得找全张机的飞达。1.5万的价可以买全新的了。你发的这个是海德堡的二手飞达头,看成色是值1.5万的。

网友:
见过飞达头,但始终没机会拆了看看

网友:
你好,我是搞印刷机械的(脚印机)你可以找浙江通业,也可到北京找给北人做飞达的北人分厂(好象在顺义区),不过1600的飞达国内几乎没有,也可以找我,帮你定做

网友:
"胶印机"打错一个字

网友:
飛達送紙機可以是外購零件,如果廠內本身沒有相關的製造經驗,建議外購為佳,

如果討論到定位的精準度,一般飛達與定位規矩是分開報價,還是要有定位規矩才可以做到較好的定位,

除此之外,輸紙裝置以及偵測電眼也應該是你需要考慮的採購單元

网友:
飞达

飞达是英文的FEEDER的译名, 意思是输送器。
首选你要的是送什么材质的纸(也可以是其它材料),要求什么速度,什么精度,什么尺寸(已提了),你的原材料是什么(如捲筒型还是单片型)。一般飞达都是按不同要求,与输送出去后的要求做什么进行设计的。
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进行讨论。

楼主:
很久没来看,这么多热心人帮助,很感谢,现附上现在正在做的我提过的机构原理图,作为备用改良方案,个人还是在继续构思新的技术,欢迎大家讨论,送纸线速度并不高,可以不讨论,送纸频率与切刀联动,切一次送一次,送纸精度越高越好(长度相互差至少小于0.05),一般送纸长度规格10mm——50mm之间。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飛達與定位規矩怎么组合起来控制送纸精度,定位規矩是个什么东西,发个图片学习一下,偵測電眼是视觉系统还是通常的光电开关?

网友:
呵呵,先学习下,不是本会专长,不敢乱说话

网友:
你需要的飞达速度没有要求,结构就可以较简单一些,成本也可以大大降低。因为速度不快,纸张走得较稳,精度就容易达到,我设想用吸气式进纸和机械联动定位和切纸(如凸轮连杆机构),动作就能达到要求了。
你的附件我的电脑收不到,没能看到。

网友:
我看到你的示意图了,你的构思我认为可以的。你用的是捲筒纸,设计得土一点,可以用机械闸刀式,计算好送进速度和闸刀上下动作,或用光电开关控制闸刀上下动作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土的能满足要求我情愿用土的,可是这套系统并不便宜,即使是这个动作频率也得用到30-40N.M的伺服电机,而且粗算频率到6次/s适应全规格产品已到极限(加速度大),所以为了提高速度才要备用更好的新方案,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械联动应可考虑,只是没细考虑,等有空了我考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