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阀---请教,如图

楼主(2008-11-24):
由于平时很少接触气动的设备,故对下面的阀有些不了解。
为什么a,b电磁铁不一样呢?

网友:
a)电磁内部气压先导控制;b)划法有误吧

楼主:
那b的正确画法是不是应该和a一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查书吧,书上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