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工放样号料技术操作规程

楼主(2008-11-24):
铆工放样号料技术操作规程(B标准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铆工的放样号料操作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本厂铆焊件的放样号料
引用标准
YB/JD  101.10  钢铁企业机修设备制造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结构件
YGJB   06
钢铁企业机修焊接结构件质量通用标准
3   放样前准备
31熟悉图纸和工艺文件,明白各项要求,如有不清应与技术人员共同研究清楚,并确定放样方法
3
2认真核对零件图样和装配图样的尺寸关系,了解工艺过程、装配公差、加工余量、焊接收缩量等,并弄清所用的材质、规格、配料卡片、材料改代等情况。
33清整放样地板。地板要求平整、干净,与放样无关的物品勿放在地板上,并测量放样地板的尺寸大小能否满足放样的需要。
3
4根据构件的精度、大小、生产批量和使用性质确定制做样板或样杆的材料。
3
5准备好放样用的工具和合格的量具。
4   放样
4
1对于一般需要校对设计尺寸的结构件,应按11的比例放样。根据结构件的具体情况可全部放样,也可局部放样,并可用计算法简化放样工作。
4
2划线
421放样工作中,划线都必须采用几何作图法,划线用石笔要尖细。对于长直线必须用粉线弹出,不允许用直尺分段自延长取得,且粉线不可太粗。
4
22划线时要先划基准线,再根据基准线划其他轮廊线。
4
23放样划线允许偏差规定:相邻两孔中心线±0.5mm;孔中心与样板边缘±1mm样冲眼中心与孔中心线距离为±0.3mm;样板的外围尺寸编差-1mm
424凡重迭放样时,应采用不同颜色、符号把层次轮廊区分清楚。
4
25划好实样后,应检查基本尺寸与设计图线是否相符,发现问题及时修正或与有关人员联系,共同解决。
4
3样板或样杆的制作
4
31样板、样杆必须平直,若利用旧样板或样杆必须擦净原有字迹和线条。
4
32按已划好并检查合格的实样制作样板、样杆、样板和样杆尺寸要精细、准备,并考虑工艺留量。样板与大亲友图误差±0.5mm
4321加工余量按工艺文件的要求。
4
322对于低碳
钢焊接收缩量可按下例公式计算。
焊缝横向收缩量经验公式
          ΔB=0.1B

式中,ΔB——收缩量
                 B——
焊缝宽度(图1
丁字焊缝收缩量经验公式
                ΔK=0.06K2/δ
mm
式中,ΔK——收缩量
                 K——
焊脚高
                 δ——
钢板的平均厚度(图2
                 δ=1/2
δ1+δ2

楼主:

4.3.2.3由于焊缝收缩而产生焊接结构件长度的缩短量可参考表1。
4.3.3对于曲形样板可局部放样,样板的弧长可参考表2。
4.3.4样板上要注明中心线、反正曲线,割线、剪切线等,样板上的钉孔中心应用冲子冲成Ø2mm的圆孔。
表1
结构特点 特      点 焊缝收缩量(不含火焰矫正的收缩量)
实腹结构 断面高度≤100mm,δ≥25mm 纵向:每米焊缝收缩量1mm;横向;每道焊缝收缩量2mm;加筋板焊缝:每对筋板(满焊)收缩量1mm
断面高度≤1000mm,δ≥25mm 纵向:每米焊缝收缩量0.5mm;横向;每道焊缝收缩量2mm;加筋板焊缝:每对筋板(满焊)收缩量1mm
钢板结构(简体) δ≥18mm的钢板 纵缝引起圆周缩短,每道焊缝1mm;环缝引起筒长缩短,每条焊缝2mm
 δ≥18mm的钢板 纵缝引起圆周长缩短,每道焊缝2mm;环缝引起筒长缩短,每条焊缝2.5-3 mm
表2
直    径(mm) 样板的彰长
≤500 圆周长的1/3以上
500—2000 圆周长的1/4以上
2000—4000 圆周长的1/6以上
4000—6000 圆周长的1/10以上
>6000 圆周长1/12以上
4.4制作好的样板或样杆要注明工作号、材质、规格、钻孔直径,孔的类型、零件数量等各种符号要求,标准要清晰,准确,以备号料时查对。
4.5样板和样杆制作好后注意保管存放,防止变形。
5   号料前准备
5.1熟悉图纸和工艺规程,弄清样板或样杆上的标注,以及零件批量;小批量的产品可根据图纸直接号料。
5.2打扫干净号料场地,清理不必要的杂物。
5.3准备所需工具并检查其是否符合工艺及使用要求。
5.4检查材质、规格是否符合要求,对有重皮、裂纹和严重锈蚀(大于1/2板厚公差疤痕0.5mm以上者)缺陷的材料不得使用,如有材料代用,必须有关部门批准的材料代用单。
5.5检查号料钢材的不平度。对于钢板每米内的不平度见表3,对于型钢每米内的不平度不得超过1mm,凡不符合的钢材需矫形后方可号料。
表3 钢板每米内不平度的允许值  mm
钢板厚度(mm) 2—6 8—14 >14
不平度允许值 2.0 1.5 1.0
5.6材料垫放平整后再进行号料。
6   号料
6.1套裁:厚度相同,材质相同的各种零件可在同一块钢板上套裁,以提高材料利用率。
6.1.1领到钢板后要仔细排料,充分利用。
6.1.2  12毫米以下的钢板在套裁时可不留间隙,即共用切割线。
6.1.3  12—250毫米厚的钢板套裁,零件之间要留1/10钢板厚度的间隙,但不得小于7秋毫米。
6.1.4  250毫米以上厚的钢板套裁,零件之间留40毫米的间隔。
6.1.5套裁的全部零件均要划引线,以便切割,引线长度按钢板厚度确定。
6.2号料时应让出料边、料头。
6.3号料划线必须用尖细的石笔,且样板应紧贴在钢板上,便于划线准确。对于不锈钢号料线应改用其他颜色。
6.4气割零件划线,要按工艺或板厚留出割缝余量,一般自动切割 和半自动切割余量为3—4m/m,手工气割余量为2—3m/m。
6.5号料时必须在各种线上打上冲印。
6.5.1不允许用冲子直接往样板上打,以保证中心准确。
6.5.2打冲印时样冲应垂直于板面,冲眼偏离划线位置的误差不大于0.5mm。
6.5.3冲印分布要便于下料,气割件50mm左右右打一点,短小切割线要有二个冲印;曲线处要密一些,尤其小圆拐角至少要有三个冲印;两线相交处要打冲印;对于剪切件冲印应均匀分布。
6.6对于重要件的号料,直线和曲线都有划双道线,打双排样冲印,以便于检查;有焊接坡口的还应划出坡口线;对重要孔应刻出比孔径大2—3毫米的检查孔线,打上四个样冲眼,还要标明孔径。
6.7料不够时,允许接料,该料长度不得小于300毫米,并要考虑组装对接时焊缝要互相错适当的距离。
6.8号料完毕要认真检查,并对照样板或图纸在钢板上标明工作号、件号、数量及各种施工符号。
6.9特种钢件,在钢板上要加注说明。

网友:
这个规程编的较好,学习参考。

网友(2009-07-19):
太好了,收藏之。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2-06-20):
怎么没有图纸啊 要是有个图纸就更完美了啊

网友(2012-11-09):
有没有关于皮带机安装项目上的铆钉作业规范啊

网友(2022-04-04):
学习了,很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