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用模具是否便于实现?

楼主(2008-11-24):
如图所示压弯零件,材料为铜。假如我希望在A处压住使材料不动,用模具压出图示形状是否能实现?尺寸控制精度如何?模具是否复杂?

网友:
很简单
开料折形一套模具OK
就是连续模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

楼主:
梨大侠,要用到连续模吗?我不是特别明白,能否再费心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用连续模也行的,产品算是比较大件,估计产量不是很大吧,用连续模费用比较高,就单冲也可以。
先将材料开成所要宽度,然后做半自动的模具,人工用手推着送料,也可一套模具完成。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觉得由于材料是铜,所以模具表面的光洁度要求应该高点

网友:
实质上不需要连续也可以
一步做出来
配模具高度的问题
先压在切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