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手的故障问题!!

楼主(2008-11-24):
我司有一台立式加中心,机械手频繁出现故障!而且都是同一个问题:“机械手变速箱齿轮崩齿”。换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大家有什么看法?

楼主:
补上一点,换刀点对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机械手变速箱齿轮是否有碍事的地方,要不就是设计时未考虑齿轮的抗疲劳度

楼主(2008-12-31):
不会是抗疲劳方面的问题,因为同一种机型,做同一个工序,其它的两台机却没有问题!

网友(2012-12-16):
齿轮啮合的不准确

网友:
主轴定向检查过吗

网友:
你对下主轴定向看对挖?FANUC  0I是4077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