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轧钢板问题

楼主(2008-11-24):
今天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需焊接一个6500mmX2500mm的大平面,接板厚为10mm,焊后表面不加工,但有光洁度要求。我想直接买10毫米厚的冷轧板进行焊接,表面质量肯定比热轧板要好,查了半天机械设计手册,也没有找到10毫米的冷轧板。我想社区里肯定做冷轧的,故此想请教一下,冷轧能否轧10毫米的钢板。

网友:
焊后不加工?又有光洁度要求?那你焊缝处呢,也不加工?那怎么能达到要求

楼主:
钢板是一块一块的,钢板之间有14毫米的接逢,两块两块板通过焊接在一个H型钢上连接起来的.在接逢处安装一个板条.

网友:
好像没有10个厚的冷板,很少有这种需要,6个厚的就很少了。

网友:
10个厚的冷板, 你想把轧机干爆!

我当年刚进厂,跟着师傅敲簸箕(号称也是钣金工),那个领导要我们用1个的板敲,我靠,TM收都敲麻了!

网友:
冷轧最大厚度是0.1--8.0MM以下,如大部份工厂冷轧钢板厚度是4.5MM以下;最少厚度、宽度是根据各工厂的设备能力和市场需求而决定。
10个的 不可取吧。

网友:
呵呵,冷轧板,直接焊接,呵呵,肯定已经变形的不成样子,还是另外想想吧

网友:
一般冷轧在2。0MM以下

网友:
用普通的10MM钢板不能直接焊吗?焊缝处打磨干净不行吗?

网友:
直接到市场上购买10*2500*6500的中厚板即可,为什么要焊接?

网友:
没听说过10mm冷轧板,冷轧板通常小于2mm.

网友(2009-06-27):
冷轧板没这么厚的,一般冷轧加工量就200~350cc,10cm要用多大的轧机啊,反正我还没见过。其实可以用中厚板焊接后用机器磨砂、过麻后抛光,能达到高亮度的标准,好像有不少厂家在做。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你,市面上是绝对买不到10mm 的冷轧板的。没有哪个冷轧机有这个能力。

网友(2009-11-10):
钢板的表面质量再差,也比焊缝要好,如果焊缝都不在乎,钢板还达不到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