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的原理---请教

楼主(2008-11-24):
当压力开关的压力达到开关设定值时,推动压力开关的顶杆接通开关内部的电路,从而发出电信号。

请问这个电信号  通常 传给什么元件了!?

如何控制液压系统压力改变动作的!

网友:
这个地方只是一个电气开关,用来给您的控制电路发出一个通或者断的信号,到于信号的处理是靠电气部分来进行的,液压本身不再进行处理。

楼主:
压力开关 是 不是  就是压力继电器 啊?

网友:
差不多叫法的问题

网友:
上面不是有接线柱的啊,你想让谁动你就让接谁

网友(2015-04-25):
压力开关跟压力继电器不太一样吧,我感觉压力继电器应该是用一条电路控制另一条电路,而压力开关则是电液联系的

网友:
对于压力开关的选择,什么时候应该选常开的,什么时候应该选择常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