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特种加工

楼主(2008-11-25):
不常用到特种加工,请教什么是特种加工,一般都有什么?

网友:
非正常手段加工

网友:
特种加工亦称“非传统加工”或“现代加工方法”,泛指用电能、热能、光能、电化学能、化学能、声能及特殊机械能等能量达到去除或增加材料的加工方法,从而实现材料被去除、变形 、改变性能或被镀覆等。
  与传统机械加工方法相比具有许多独到之处:
  (1)加工范围不受材料物理 、机械性能的限制,能加工任何硬的、软的、脆的、耐热或高熔点金属以及非金属材料。
  (2)易于加工复杂型面、微细表面以及柔性零件。
  (3)易获得 良好的表面质量,热应力、残余应力、冷作硬化、热影响区等均比较小。
  (4)各种加工方法易复合形成新工艺方法,便于推广应用。

网友:
常用的有电火花(电脉冲和线切割)、激光加工、超声波和电子束加工

网友:
什么是特种加工

就是普通机械加工以外的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