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削件如何消除振纹

楼主(2008-11-25):
磨削大直径工件时,工件表面有很明显的花纹(振纹),请问采取什么措施能避免,请高手指教

网友:
注意工件线速度
减少进刀速度
砂轮硬度和材质要和工件材质和硬度匹配。

网友:
增加刚性!

网友:
还要注意一点,支持刀片(托板)表面直线度一定要好。否则也会有振纹,修好砂轮磨几根甚至磨第一根都会有。

网友:
砂轮没平好.

网友:
注意工件中心高

网友(2010-08-03):
磨削时各方面参数很多。这需要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讨论。
磨削论坛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帖子讨论这个。
大概需要注意一下这方面
砂轮的选择与使用  砂轮的修整
磨床的一些因素 振动 外源性振动
法兰加垫减震 砂轮倒角等有一些小技巧。在问题小时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