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油轴承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求教)

楼主(2008-11-25):
请问各位大哥,含油轴承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
我见过用在冶金设备熄焦车开门机构与制动装置上,因为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比较高,加润滑油比较困难,就使用了以铜为基体的含油滑动轴承。

楼主:
西北风zlh 谢谢你 还有个问题就是除了以铜为基体外  还经常使用什么作为基体呢?性价比高一点的

网友:
以下是部分自润滑轴承的应用特点和优势:
  无油润滑轴承系列
  1、无油润滑或少油润滑,适用于无法加油或很难加油的场所,可在使用时不保养或少保养。
  2、耐磨性能好,摩擦系数小,使用寿命长。
  3、有适量的弹塑性,能将应力分布在较宽的接触面上,提高轴承的承载能力。
  4、静动摩擦系数相近,能消除低速下的爬行,从而保证机械的工作精度。
  5、能使机械减少振动、降低噪音、防止污染,改善劳动条件。
  6、在运转过程中能形成转移膜,起到保护对磨轴的作用,无咬轴现象。
  7、对于磨轴的硬度要求低,未经调质处理的轴都可使用,从而降低了相关零件的加工难度。
  8、薄壁结构、质量轻,可减小机械体积。
  9、钢背面可电镀多种金属,可在腐蚀介质中使用;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械的滑动部位,例如:印刷机、纺织机、烟草机械、微电机、汽车、摩托车与农林机械等等。
  边界润滑轴承系列
  1.承载好,耐磨性能良好。
  2.适用于高载低速下的旋转运动、摇摆运动及经常在载荷下启闭频繁而不易形成流体动力润滑的场合。
  3.在边界润滑条件下可长期不加油保养,而在过层中加油使轴承使用寿命更长。
  4.表面塑料层在加工成型时可留一定的余量,装配压入座孔后可自行加工,以达到更好的装配尺寸。
  5.产品主要运用于汽车底盘、冶金机械、矿山机械、水利机械、建筑机械、农用机械、轧钢设备等。
DB 固体镶嵌轴承系列
DB 固体镶嵌轴承系列是通用的基础产品,无论高压、低压、高温、低温、有油润滑、无油润滑还是水中润滑,都能适应。产品的基体是高力黄铜,比一般的铜套硬度提高一倍,耐磨性能提高一倍以上。
  广泛应用于:轻工机械、重工机械、建筑机械、冶金机械、输送机械等,如:连铸机、轧机、注塑机、造纸机、模具导柱、船舶、机床等等。

楼主:
谢谢了  好全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