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槽是否好开?

楼主(2008-11-25):
如图所示,我们打算在1mm不锈钢板上开1mm宽槽,槽纵向长20mm,横向长8mm,
这样的槽通过模具开是否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宽度1MM太小,冲模凸模很容易折断
楼主是开槽后要折弯中间那个舌头?
建议宽度加到2MM,或用光切割

楼主:
2mm尺寸太大哦,影响整体外型;可能无法加宽,看来只有多做几付冲子了

网友:
冲模短一点,连续冲咋样,就像数冲一样,不知道易不易断

冲模短一点,连续冲咋样,就像数冲一样,不知道易不易断,再加宽一点1.5mm咋样

网友:
如果非要这样,试试线切割吧

网友:
最好用激光切割,原来们做过一个类似的,是用激光切割的

网友:
用冲肯定不行,槽宽太小了。

网友:
可以考虑让上下模倾斜一定得角度,连冲带切那样是不是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