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的方孔钻床,孔对边约为20mm?

楼主(2008-11-25):
最近在一个栏杆处有一个无意之中的发现,栏杆是用碳钢类厚度约3毫米的方管制做的,非焊接,而是在较粗的方管上开方孔插入较细的方管,而这个方孔并非是冲孔的,因为边缘无任何扭曲压弯或者内陷的痕迹,在网上搜索了一些日子,发现大多数方法譬如线切割都不是很适合小成本大范围加工需要的。
故提请各位达人,有没有适合的方孔钻床,孔对边约为20mm。

网友:
看到过钢管家具(椅子)有这种结构,
因这种管子壁薄,用冲床冲模直接冲出来的,
上模、管子(管内没模具)、下模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的回复,我这里看到的是国外产品,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冲床冲出来,因为冲床加工后,总是有不同程度的边缘内陷,这里是一点都没有,而且栅栏上有间隔,中间有放如圆圈形状的装饰物,这个装饰物也是通过方孔插在方管上的,也是方管,但不对穿,也就是说,这个孔只做在方管四个面中的一个面上,我在网上查资料,也查到方孔钻床这个东西,但没找到详细资料,都语焉不详,故有此一问

网友:
个人认为是冲的,管件冲裁表面要求高的话可以采用管件内镶模芯的做法,可以表面无凹痕!

网友:
没见过方孔钻床,不过以我的理解,冲床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网友:
印象中这些是冲出来的

网友:
我们一般加工也是冲床(内有模芯,是不会有明显凹痕),还有就是激光制作

网友:
不知激光割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的回复,我这里看到的是国外产品,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冲床冲出来,因为冲床加工后,总是有不同程度的边缘内陷,这里是一点都没有,而且栅栏上有间隔,中间有放如圆圈形状的装饰物,这个装饰物也是通过 ...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的回复,我这里看到的是国外产品,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冲床冲出来,因为冲床加工后,总是有不同程度的边缘内陷,这里是一点都没有,而且栅栏上有间隔,中间有放如圆圈形状的装饰物,这个装饰物也是通过 ...

这种工件一般分闭口和开口形式;

工艺路线:
卷料---调平---冲孔-----辊式冷弯成型(方管)----高频焊接(闭口)----定尺剪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的回复,我这里看到的是国外产品,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冲床冲出来,因为冲床加工后,总是有不同程度的边缘内陷,这里是一点都没有,而且栅栏上有间隔,中间有放如圆圈形状的装饰物,这个装饰物也是通过 ...

这种工件一般分闭口和开口形式;

工艺路线:
卷料---调平---冲孔-----辊式冷弯成型(方管)----高频焊接(闭口)----定尺剪切

(给一两张类似产品的图片看看)

网友:
超人回来,强的!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2305

这个方法也很好,适用于单件和小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2305
打不开;卡,
没听过还可以钻方空

网友:
word怎么会打不开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超人的方法很好,土豆的这个WORD文档是很有针对性的,我另外还找到一张图,不过年久已经模糊,是介绍上海东方造纸机械厂的这种方孔钻床的,原理和土豆的文档中提及的类似。
问题回到栅栏上来,因为栅栏是个低价格产品,激光切割和线切割这种按小时算钱的方法要排除,那么超人的方法和土豆的方法,哪个更适合一个从未生产过的厂家的生产呢?请介绍下所需要的设备

网友:
应该是冲的,激光加工成本太高,我公司就是生产激光设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超人的方法很好,土豆的这个WORD文档是很有针对性的,我另外还找到一张图,不过年久已经模糊,是介绍上海东方造纸机械厂的这种方孔钻床的,原理和土豆的文档中提及的类似。
问题回到栅栏上来,因为栅 ...

问题是你的生产需求量有多大?我的这种方法适合于大批量生产,货仓支架,闭口冲孔方管等等,生产线的生产效率在每分钟4---6米左右。

楼主:
谢谢超人对本问题的关注,这个是家用外围栅栏,说土点就就是篱笆墙,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超人对本问题的关注,这个是家用外围栅栏,说土点就就是篱笆墙,量还是比较大的

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客户指定的(截面)形状?

前几天还有一个葡萄牙的客户咨询一种开口C形栅栏的制造设备,图片给你参考(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