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船上阀门遥控系统的泵站出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8-11-25):
我这个泵站是用于船上阀门遥控系统的,是小日本的,已经10年了。最近在调试时发现泵站早上去打开时不起压,过了大概15分中后起压,当天用就正常了,隔天又是这样。另外一个泵是有时起压,有时不不起压,时好时坏。
  是不是泵站箱子里的油过多引起的?比较急,船后天就开走了。没有任何提示和现象,希望大家多给几中检查故障可能性。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很可能是油液压变脏或者变稠.

楼主:
液压油都是新的,

网友:
天气转凉,可能是油温过低导致粘稠而无法正常起压,建议测试一下油温,若低于十五度左右建议加热。液压系统最佳工作状态的油温是30度到50度之间,具体数值忘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油都是新的,

换稀一点的牌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建议无理由,完全是坑死人不偿命啊.
楼主说已经用了10年的系统,难道最近是油选用的不正确吗?那么10年前为什么没出现这个故障?
1.楼主当地天气气温是多少度?也许油温低.但我设备11度是正常启动是没问题的.
2.液压系统是插装阀还是叠加阀还是管式阀?
3.系统溢流阀是比例阀还是先导阀?建议检查溢流阀.
期待你的回音.请将您的结论告诉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可能换油时系统没有处理干净,导致一些阀内有脏物,油温也很重要,30-50℃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液压兔子,换油能直接换到阀里吗?
楼主说打开时不起压,不是起压后消失。

网友:
溢流阀可能脏了。
换油换出问题的情况,时有发生,主要是操作人员用的换油工具脏。如:加油小车软管脏,滤芯没有及时更换。
另外“1.楼主当地天气气温是多少度?也许油温低.但我设备11度是正常启动是没问题的.”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很多液压泵18℃以下是禁止启动的!
这点可以看看液压泵说明书。

网友:
你这泵站改换新的了都用了这么久了

网友:
油温也十分重要

网友:
你们的元件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啊

网友:
我是专业做液压传动的.希望可以给你帮助.     油的标号不要选的太高,冬天建议用46号抗磨液压油,开机前可以先加热10度左右,我的经验你的设备可能使用的是叶片泵如果是这的话着说明叶片泵的叶片没摔开当然会有一段时间不会生压.并且会影响油泵的使用命.       共同学习一以下

网友:
感觉象是排气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的泵是什么泵?

网友:
还有可能是假油.确认新买的油是否是正品.

说在18度以下禁止启动是太绝对了.哪怕是下雪天,室内温度3-5度,也可以启动.只是开始有点噪音而已.

网友(2008-12-28):
顶!
好的建议,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