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泵送干粉砂浆的螺杆泵---求助

楼主(2008-11-25):
谢谢!!
求助:有谁了解或者接触过用于泵送干粉砂浆的螺杆泵?希望有相关接触的前辈,能够提供一些信息给我!!!
再次感谢

网友:
你的介质是一点水份都没有啊!
给你点建议:
 可用带减速器的(保证动力)定子可以调间隙的单螺杆泵。
注意:
   1、间隙调到1.2粒径。
   2、进料口一定要控制,大了要堵塞卡泵。

楼主:
没有!我要输送的是混合好的湿式干粉砂浆,也就是通过螺杆泵把搅拌好的湿式干粉砂浆泵送到38内径的胶管中,胶管的长度15-40m,最后通过空气辅助装置,把砂浆喷射在施工墙面!这个也就是现在在国内渐渐出现的喷浆机!!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

网友:
哦,你的工况是这样的。和我们用的性质是差不多的,我们是把稀泥打入压滤机是固定安装的,你这工况就不适合啦。你说的这个我见过是给隧道喷顶用的,很小是要轻便移动的没有注意其型号、产地。

楼主:
对!
工作性质包括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泵送的介质不一样,相对来讲,我们泵送的材料磨损定子相对于水泥浆来说严重的多!
其实整部机器最核心的也就是螺杆泵,但是,国内的螺杆泵没有专门用于泵送砂浆的,所以也就找不到技术条件比较好的厂家!

网友:
高层建筑工地上用的就是这种泵动力很大,96年在西安就看到过,现在到处都可见到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楼主:
谢谢您提供给我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