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显表受干扰如何处理

楼主(2008-11-25):
通过变频调速用位移传感器测量位移,数显数据受干扰,请教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
是传感器由于变频产生的电磁场受到影响吗?还是数据显示器受影响?加屏蔽或者稍微远一点距离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变频产生的电磁场受到影响

网友:
该接地的接地,首先保证接地良好。
变频器的防干扰附件都配齐,什么输入滤波,输出滤波,电抗器,等等,用变频电缆,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不允许平行布线。
说真的,没遇到过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不知多大的变频器?什么数显表?什么类型的位移传感器?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加了几个磁环

网友:
我倒!
加磁环是降龙十八掌的第一掌,看来变频器功率很小,要不然几个磁环是拍不死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