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31%盐酸的不锈钢---请教

楼主(2008-11-25):
各位:
    哪位知晓耐31%盐酸的不锈钢?需用什么牌号的?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
我曾经上传了一本书:”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里面有各种不锈钢材料,对各种不同腐蚀介质的,在不同使用温度场合下的耐用度介绍,最好您自己看一下。

附上该书的其中一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我曾经上传了一本书:”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里面有各种不锈钢材料,对各种不同腐蚀介质的,在不同使用温度场合下的耐用度介绍,最好您自己看一下。 ...

老马兄,
据我所知,没有不锈钢可以耐盐酸的,316L对盐酸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一点都不顶用哦。

网友:
回3#

就一般情况而言,您是对的,相对于各种腐蚀介质,盐酸对不锈钢的腐蚀是最厉害的一种。

楼主:
老马兄:
    能否告诉我那本书的书名,我想看一下?谢了

网友:
回5#

书的全名:”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378&highlight=%B2%BB%D0%E2%B8%D6%2B%CB%D9%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