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台热处理设备角座阀泄漏故障---请教,如图

楼主(2008-11-25):
1)最近该角座阀常漏,使设备不能够正常工作

2)工件位置图,关闭后角座阀的泄漏,工件上部有水滴下

3)正在热处理的工件

对于水路系统,我不太了解,按照液压油路系统方式:1)确保该阀不泄漏(该阀是用锥面进行密封,锥面有伤痕产生泄漏)2)为确保该阀产生泄漏后水不滴到工件想增加一卸载水路(这样改动管路大)3)能否加一真空泵在工件水管附近把阀泄漏后的水吸走。请大家帮忙提出合理建议,谢谢!(由于扫描机坏,水路图未上传)

网友A:
水系统的泄漏是常见故障,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阀杆密封漏水,条件许可的时候,关闭前后的截止阀,打开旁路,换一套阀杆密封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也有些泄漏不很严重,但感觉很烦的时候,可以这样处理,用薄的硬塑料片,剪一个类似碗状的东西,留一个套阀杆的孔,再留一个小孔,剪开以后套在阀杆上,把缺口粘好,沿小孔接一个小的水管,水就自然可以排走,不污染边上的环境,
最终还是应该换密封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系统的泄漏是常见故障,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阀杆密封漏水,条件许可的时候,关闭前后的截止阀,打开旁路,换一套阀杆密封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也有些泄漏不很严重,但感觉很烦的时候,可以这样处理,用薄的硬塑料 ...
最近多次直接更换该阀。这阀拆开看是直接用锥面密封,锥面上有压痕导致水关闭不死产生内漏,泵前端过滤网较粗,这样水较多颗粒存在导致。漏水不在阀杆处(外漏)是阀关闭不死通过管路留到正在进行处理的工件上。水系统压力0.8Mpa,我现在想,该阀关闭时增加一卸载水路让水从另外的管路回水箱。可这卸载方式和元件的选择什么好,就在并联一个这样的阀好吗?只要可靠,成本上没问题。

网友:
谢谢羚羊大姐和过街蛤蟆分享案例 抢先学习

网友A:
这是比较典型的杂质多引起的问题,用锥面密封不合适,假如动作时间允许的话,改用球阀可能好点,球阀的抗污染性能好些,但动作时间长,有些工艺场合不行,也可以考虑用旋塞阀试试看,总之,假如压力不高,就用抗污染性能好的阀试试看,
加卸载比较麻烦,要开旁路,但同样有上一级密封的问题,只是把问题转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比较典型的杂质多引起的问题,用锥面密封不合适,假如动作时间允许的话,改用球阀可能好点,球阀的抗污染性能好些,但动作时间长,有些工艺场合不行,也可以考虑用旋塞阀试试看,总之,假如压力不高,就用抗污染 ...
要开旁路目的就是把问题转移,只要它不在工件表面热处理处漏水就OK;
该阀关闭后,有对零件处理表面进行吹气过程(应该有5S),这时间足够球阀的关闭吧?(对水阀,我不了解)

网友:
时间允许,用球阀吧!比你现在的阀起码会多一倍的寿命,但是需要调节流量就有点问题,

楼主:
拍照片上传该水路图,该阀是选用德国宝德(几千一件),质量应该不错(可我担心是假冒的)
您能否提供功能相同质量可靠的品牌吗?谢谢!

网友A:
抱歉,没看到系统压力多大,系统压力低的话,还是不推荐用座阀,座阀的抗污染能力一般都比较低,系统污染严重的话,越是用等级高的阀,密封有效寿命越短,反而是国内一些阀的抗污染能力高,

宝德的阀我知道,也用过,的确不便宜,以前用它,主要是考虑其调节性能比较好,

考虑是否假的,有一个办法,问它中国办事处,谁是第一级的代理,一般就没问题,

水系统,我是国产阀用的多,主要都是低压的,6公斤以下的,
浙江有几家还可以,以前是西安也有,一般系统的污染不厉害,也能用一阵,但水里的沙子多的话,什么密封都不行,越硬的密封越不行,

看了一下你的图纸,好像在阀和流量计的位置要加一个典型的人工旁路,是否要?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这是该设备的水路系统图,下班了,谢谢楼上一直帮我,工作开心^_^。

网友:
一直在关注,不敢吭声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没看到系统压力多大,系统压力低的话,还是不推荐用座阀,座阀的抗污染能力一般都比较低,系统污染严重的话,越是用等级高的阀,密封有效寿命越短,反而是国内一些阀的抗污染能力高,

宝德的阀我知道,也用 ...
不好意思,平时对该设备不了解,现将我了解情况描述
1)该系统压力0.8Mpa;
2)设备节拍26S(26S该阀开启一次),每天2K多件(该阀开启2K多次,全天不停机三班),这种情况有相应的球阀替换吗?
3)系统水很脏,有一套油水分离器、去铁查机构;(上传图片电脑不显示,不能对图片直接说明)
4)请问:为什么要在阀和流量计之间加一个人工旁路?

网友:
我也一直在注意,但对你的工况不是很清楚也就没发言,看了上面的图才知道用的水是这等的脏,阀可都是好阀啊,再好的阀也抗不住这样的脏水还带颗粒。依我看还是先解决源头----水的问题吧!给点建议:
1、水是循环使用的话可以加大回水池的容积使其能较多的自然沉降;
2、如果池的容积已足够大可以考虑提高水泵的进口高度;
3、过滤器换细换大,可以考虑加装双过滤器定时切换清理;

网友A:
水是比较脏,应该先处理一下水质,用过滤罐或旋流池都可以,过滤罐要定时反洗,可以上两个,一用一洗,旋流池的效果差点,但不要维护,

你现在的阀是根本不能用的,无论用哪个厂家的类似阀都不会有很好的寿命,用球阀是因为密封面积比较大,低压条件下局部磨损还不至于漏水,但也不会有很长的寿命,我认为就两个选择,一个是用球阀,一个是用旋塞阀,适合在污水中使用的阀,

不是在阀和流量计之间加旁路,是把阀和流量计一起加旁路,一般设计都会这样处理,当控制阀或流量计发生故障的时候,可以人工旁路控制,在不耽误生产的条件下拆卸和检修阀门及配件,化工等行业有专门规定,其他行业的设计也有类似的要求,

如果使用球阀,可以用气动的,但我觉得还是先处理水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空间有限,增加一过滤回路切换没位置,得规定时间清洗,刚才问,泵后面压力水路上的过滤器使用一年多8月份才清洗一次,泵前的过滤网曾经脏堵并且坏过。
过滤网——泵——过滤器——冷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是比较脏,应该先处理一下水质,用过滤罐或旋流池都可以,过滤罐要定时反洗,可以上两个,一用一洗,旋流池的效果差点,但不要维护,

你现在的阀是根本不能用的,无论用哪个厂家的类似阀都不会有很好的寿命,用 ...
刚才下去拍了照片。回水是到上面水箱,在通过去查器回流到下面箱,下面水箱有一隔板和进水泵箱隔开。能否在现有基础上加旋流池(我没看见过旋流池,是否是在原来的水池中加标准元件的旋流器来实现?)
询问了一家阀公司,答应明天给我答复。

网友:
图片上看,换掉带磁性分离的那个水箱。改为带纸带过滤的,空间应该够的这样,磁分能去除铁渣和一些其他杂物,然后纸带过滤能把水滤得比较干净了。有现成的东西买,选合适尺寸就可以了,自己做也可以。

网友:
想把这个问题系统说一下,前面说的都是零散的东西,

1  作水处理,先分析水质和颗粒种类,有些是可以沉淀的,有些不能,用烧杯打一杯你现在的水,静置6-8小时,看沉淀的效果,假如能基本沉淀到使用的水平,就按这个水量作一个沉淀池,用堰口溢流,溢出的清水就可以用了,

2  有小的颗粒,适于使用旋流沉淀的,到水处理公司,按你的水量买一个旋流筒,有空间就可以安装,接好管就可以用来,但要定期清理沉淀物,

3 对于特别细小的,无法沉淀的,要分析里面含多少油,除油以后,作暴气和混凝沉淀,走沉淀池的程序,当然这占地面积比较大,但这是正规流程,对以后的使用比较顺畅,

4  翻了一下以前的工程记录,有几种办法在不改变水质的条件下,处理阀门磨损的办法,下面说一种,参考一下,这是实际使用的例子,

 在现有的水系统上游再加一个电磁阀,和一个旁通电磁阀,在一个循环周期的末期,比如一个周期是26秒,在第25秒的时候,先关上游的电磁阀,切断当前使用的浊环水,打开旁通的清水阀,用清水洗刷你现在的控制主阀一秒钟,清洗完关断主阀,这样,即使上游的电磁阀在浊环水中有泄漏,因为每次主阀都是清洗后关闭的,就大大提高了使用寿命,

 这是以前给人家提供的一个东西,时间长都忘了,只是这个方式要补充一部分新水,但其他不用变,

总结一下,就是,或者把水处理好,或者找一个耐磨的阀,或者把阀洗一下,把一种方式做好,就可以了,

网友:
也来学习下!!聆听各位的分析!!

楼主:
谢谢!!!
今天对该设备水箱清洗,发现下面大水箱隔板没滤网(准备加上);经过磁性分离器的水的水箱下面象阴沟泥。
,刚才问厂家,泵后面的过滤器过滤精度0.8mm的网。开始做方案(忙去 )

楼主:
28号我发现更换下来的三个阀,发现端面都无压痕(有一件的阀体端面平的,其它端面带一点反锥,都是使用1月后产生内漏,就考虑到弹簧压紧问题(气将阀打开,靠弹簧力关闭)。
1)弹簧将阀关闭;2)气压将阀打开

3)更正:该阀不是靠锥面密封。图片上最里面颜色深的圈部位是凸起的倒锥(电脑有问题,上传时我看不见图片)

楼主:
谢谢社友们给帮助和鼓励,特别是熊(我习惯这样称呼您)^_^,为尽量简化工作量,现暂时做了两方案,也从我熟悉的角度去考虑,第二方案不知道市面上是否有一个元件代替两个元件的功能(三通阀一通一卸功能)

网友:
应该能比以前好些,因为没看到整个系统什么样,现在还说不很准,现在这种状况,与在泵处加卸载是类似的,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即使你现在加卸载了,但如果那个阀依然有问题,在阀后面的管道如果有存水弯的话,水依然会滴下来,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那个阀,我前面讲过,可以用短间隙水洗的方式处理那个阀,

既然不对系统作大的改动,处理水质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了,否则,即使卸载,可能依然会滴水,

楼主:
谢谢您提到问题的存在,第二方案应该存在该问题,该阀后面较长的管会将储存在管的水继续滴漏(看来此方案得否定)。我在仔细琢磨一下你提倒的对阀冲洗方案(感觉好麻烦啊^_^)

网友:
不麻烦,在你现有阀的上游再加个电磁阀,要离开一段距离,别太近了,在两阀之间开旁路,加清水回路,清水回路的压力要高于你现有的压力大约1公斤,只要协调好了,现在那个阀的寿命就高了,

你现在的第二方案确实有点问题,可以再细捉摸一下,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我怎么觉得你们是日系公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我这样理解冲洗回路:
1)单独增加一套清水系统,在主阀前后各增加一阀切断主管,在清水回路上加一进一出阀对主阀进行清洗.
2)我理解清水回路的压力要高于现有的压力大约1公斤是便于冲掉脏物;
二)关于我提的第二方案:
在增加旁路卸载后,主管路的水压降低,如果主阀就算密封不好,由于主管路高于旁通管路,感觉水也不会流往主管路,这样水也不会滴到工件上.
市面上有这样的三通阀存在,
看我穿的工作服,就知道在给谁干事情^_^,合资企业,鬼子70%,

网友:
清洗回路是你说的那样,
你的第二方案,假如阀关闭不好,水肯定会渗透到阀的另外一侧,只是多少的问题,另外,即使你加了旁路,管路里也一定有压力,不会是零压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清洗回路也存在慢慢会将淬火液稀释问题(每天要冲洗2K多次)
关于第二方案,如果密封处液阻大,水应该就不会从那里泄漏了吧,不是钻牛角尖,理论想象.^_^
我想不出道理来,可总感觉这里用三通阀(考虑卸载)比两通阀耐用.
刚才邮件收到设备厂家提出的过滤系统改善方案:我们推荐的一款进口新的袋式过滤器型号INPMY00009的材料价格是RMB25000.00

网友:
耐用与几通没有本质联系,阀的寿命主要有几个方面决定的,

1 介质的清洁度,

2  启闭时的冲击载荷,

3 工作压力,

稀释其实也是个问题,但一个开放系统,尤其是淬火系统,总有水的损失,总是要补水的,比如我们搞轧钢,也是热加工,补水量比较大,随时补水,随时加药,因为对你的系统参数没有全面了解,不能发表意见,

其实,水处理是比较简单的行业,能玩机械的,一定能玩水处理,我从纯净水、高纯净水,一直玩到废酸和废水,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和动态伺服比,更不能和热变形比,

搞水的家伙也认可这点,水是属于比较粗的行业,

假如你这个系统还有问题,可以考虑索性全面处理一下,万事皆休,

楼主:
谢谢熊耐心的讲解
制作方案中想到的:
1)如果能够用气代替水就省事简单化了^_^;
2)在喷嘴口设计时考虑到泄漏水的吸收问题感觉应该也可行

网友:
那位是‘熊’?那家伙在哪里?

用气吹扫,只能是干料,以前给一家大公司做粉料输送的时候,就是用气吹扫,

在喷口考虑防止滴漏,以前有几种措施,你可以参考一下,也许有帮助,

我以前,对于浓稠的液体,一般是采用回吸的办法,可以在喷口处打几个斜向的孔,接管,接到外面的真空箱做吸收处理,

对与稀的材料,比如你的淬火液,我们以前还处理酸,为保证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酸滴在工件上,在喷口的下方有一个可转动的‘腕’,下面有接管,非工作状态时,气缸带动腕转到喷口的下方,任何滴漏的液体都可以被导出,结构非常简单,也不妨碍工作,维修也方便,

假如是新工程,我其实还是愿意走正规流程,做正规的水处理系统,不太愿意‘耍小把戏’,尽管这种小把戏非常多,

网友:
水处理是治本。有专业厂家做,参考他们的改改也行。
楼主不怕花钱,可以找4NEW给做全套,甚至整个车间的集中水处理都可以。
他们的产品描述:
LK-V 系列切削液过滤冷却控温装置从单机配套到集中处理,可按用户要求将过滤、冷却、除油、高压供液、油雾收集、排污清理等多种功能部件组合在一起,组成不同的过滤系统,适用各种加工工艺对各种冷却液的不同处理要求,并长期供给各种性能优良的配套滤材。
集中过滤系统的供液和回液大体有三种方案:一是全部架空走管,二是架空供液、地沟回液;三是供液管和回液管都在地沟中,空间没有管道。方案的选择取决于厂房条件和切屑性质,4New 会按用户的具体情况做设计。
4New 最先进的全自动真空过滤系统可为单机床或多机床提供大到8000L/min、过滤精度达到10µm的切削液处理。
4New 提供包括磁性分离、真空过滤、回液箱、出液槽、链式刮板排屑与地灌回液、油水分离和管道连接在内的整个过滤系统集成。

网友:
想便宜,加级纸带过滤,20微米的过滤精度,只是纸带是耗材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归隐’和‘熊’我的感觉就是您
我是一个喜欢按照自己感觉做事的人^_^
‘熊’比我还早来社区,我进社区就认定这家伙是高手^_^(同龄人俺可这样称呼)
现在消失了,就把这帽子戴在你头上^_^
技术上俺比较崇拜的人.也喜欢拜读他的文章^_^
谢谢您,俺是跟在你们这些人后面跑都跟不上的人
善待自己~~学多少算多少
我是那种需要才去学习,不需要连看都不去看一眼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提供的方案
关于"加级纸带过滤"看见有磨床上采用这样的方式(清洗机没采用这样)
回水很大又激这样方式行吗?(我忘了泵的流量了)

网友C:
肯定要考虑回水流量了,4NEW的介绍说可以处理8000L/MIN的流量。无非是涉及到有效过滤面积和过滤精度的匹配罢了。
我们用200米扬程的泵,应该不会比我们的大吧。
的确是参考磨床的水处理给出的建议。也用过气控阀(阀是FESTO配的,型号不清楚)来切换水路,没发现有渗漏的情况(也许时间太短吧)。
用纸带过滤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定期清理的次数,用完就换纸,不用费劲去清理水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考虑回水流量了,4NEW的介绍说可以处理8000L/MIN的流量。无非是涉及到有效过滤面积和过滤精度的匹配罢了。
我们用200米扬程的泵,应该不会比我们的大吧。
的确是参考磨床的水处理给出的建议。也用过气控阀( ...
不好意思,我是说回水很大又激用纸带过滤方式行吗?这水味道很难闻,这样方式感觉污染也大.我相册里设备版有一台最近买的日本机和这台机热处理工件一样,新机可大,水箱也很大,也是采用的磁性分离器滤查.
热处理新设备(抽时间在去琢磨)

楼主(2009-01-16):
为安全,在喷水的附近增加排水装置,泄漏水可直接从该排出。
为确保压缩空气和水压中途不受较大损失,在该处设计了一单向阀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