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火后硬度不均---请教

楼主(2008-11-25):
在对80#钢线等温球化退火时,发现部分段硬度达260HV,此处有20%片状珠光体,其余段硬度为195HV,为球状珠光体,请问是球化温度偏高,还是冷却不均等造成,在此请教,谢谢!

网友:
你加热温度是多少?
因为你说有片状有球状,会不会是退火前组织不均匀,或者保温时间短,转化不完全。

楼主:
770度保温,时间较长,当降低到750度时,片状珠光体有减少,但硬度还是不均.

网友:
可能是加热不均匀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