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小型空压机国内有吗?求助

楼主(2008-11-26):
外形尺寸500×200×250 (差不多这么大)
参数:
产气量:   250--400L/min
额定压力:0.4---0.6MPa
非家装用空压机

网友:
空调压缩机

用空调压缩机代替就可以吧。

网友(2008-12-31):
这种空压机国内是很普遍的。浙江这边很多厂家都是做小型空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