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钣金图纸时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钣金件外形尺寸大,壁薄。出成的图纸,无法分辨内尺寸和外尺寸。以及一些翻边孔也看不出来是往哪侧翻边。不知怎样解决这个两个问题。

网友:
局部放大或在较长方向采用简化画法 (我没画过钣金图,但我遇到类似情况都这么做)

楼主:
但要知道,不是只有两条边需要表达,是几乎每一条边。如果手工制图还好,可以夸张一下就好了。但现在都是电脑自动三维转二维。所有尺寸比例都是固定的。

网友:
看到有的图纸上采用文字标注,in或out

网友:
我们对于大尺寸的不太复杂的折边采用的是局部夸大画法,就是把翻边和料厚的位子不按比例画出来,图纸上能够清楚的看到

网友(2009-04-07):
局部放大视图

网友:
我们的图是给出指示
尺寸全给外寸   如有内寸 在数字后面标出来   如150(内寸)
反边孔也是指示    上向\ 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