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怎样画

楼主(2008-11-26):
SOLIDWORKS2007中画外螺纹用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1.在插入中没有注解?
2.将注解工具栏调出以后没有装饰螺纹线?
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2009-02-11):
螺纹怎么画

螺纹怎么画

网友:
也正在为画螺纹烦恼,学习一下。

网友:
画法有很多了   可以用螺旋线旋转切除,也可以用装饰螺纹线.

网友:
我也来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09-03-29):
下载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不用空刀槽的螺纹收尾法

网友:
记得以前是用的切除,网上很多视频的,搜索下就有的

网友:
螺旋线收尾的那段用大直径的螺旋线可以光滑收尾

网友(2010-11-20):
学习,羡慕你们啊!我要加把劲,好好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