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直齿轮与齿条间的传动间隙?

楼主(2008-11-26):
怎样消除直齿轮与齿条间的传动间隙?
多谢各位。

网友:
相对好一点的使用带有相位差的双齿轮

网友:
一种是通过提高啮合精度,缩小齿侧间隙,另外可以用双齿轮错齿的方式,一个齿轮用键装配,另一个用涨套,调到你合适的齿侧间隙,锁涨套,但这种办法主要是控制背隙的,i
你干什么用,能说吗?

网友:
如果没有间隙或者说侧隙,齿条齿轮啮合不卡住吗?只能减少而不能消除。

网友:
在磨齿时不断装配调整磨齿质量,使啮合接近无间隙。如果加工好了,那就减少中心距,调整间隙,当然间隙的间隙量有限制的

网友(2010-11-20):
有的国家对齿轮侧隙不重视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蛤蟆大侠说的双齿轮错齿或双齿条错齿情况,现在不能用,空间和精度原因,齿轮齿条不能做太宽,齿的模数选的也比较小,用错齿方法的话,频繁高速正反转,怕齿的强度承受不了,崩齿,希望有高人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用“定压啮合”代替“定位啮合”。

网友(2011-02-22):
日本kamo有一种滚子齿条无侧隙的。可以参考http://www.kamo-china.com.cn

网友:
双齿轮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吧  即使精度再控制的好也要留间隙的  要不然就会有问题的  装配的时候难免会有不平的地方  精度太高的会卡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2011-03-24):
没有侧隙齿轮不咬死吗?

网友(2011-04-25):
蛤蟆   兄所说双齿轮错齿的的原理倒是很适合我用但是原理还不是很了解  希望兄弟给做个简单的原理图  谢谢10472205312@qq.com

网友:
以我們銷售減速機業務角度來看這件事,方式如下
1,齒輪齒排安裝通常由客戶自行處理,組裝公差精度上測量立場不一
2,正齒輪加工精度容易滿足,但齒排困難度較高,單靠幾個節距或幾許長度校正間隙,或無法滿足全部行程要求.
因此我習慣做法如下
1.選擇理論中心距不發生干涉齒數的正齒輪
2 確實計算行進中最大轉矩,轉成切線力,在導出徑向力後,將正齒部位單元裝在浮動機構上,將徑向力*1.5(参考值)再以彈簧預壓.
這樣多數可以解決多數客戶問題,供參考

网友:
用双齿轮消隙~~!!!!

网友(2011-06-14):
用斜齿相对安装,要有张力互相自锁。
$ M1 S7 N: w- @5 U也可以用消隙减速机。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的真正意图,说了也徒劳,还请楼主说说使用场合或者给个图

网友:
齿轮采用浮动的方式,用弹簧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