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G92的用法和意义

楼主(2008-11-26):
请为FNC加中工中心G92\的实际用法和意义,请指点.

网友:
G92用处一,机床暖机是很不错的
另外一个是
 我用G92是给别人专做T行槽,是加工中心上安装侧洗头工作,工件XY平面旋转
刀具做Z向上下运动。分度是均匀和不均匀的,我的编程设计思路是
机床回零点为G92起点,这样省去手摇找点的麻烦,我一个产品加工基本时间是
4---7小时,呵呵不用考虑一次回零时间。G44配合补偿,用G43就危险哦(思路反了也是一样的)
感觉就那东西用G92实际点,一般的产品用G92已经不太实际
我知道的玩老机器的人用的多点。
还有是G92是不支持断电保护,小心,我同学曾经把机床撞大修
以上都是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被请去调试的时候用过的,出来都懒了,除特殊规律用途
、一般都CAM软件出程序,舒服,不用太动脑筋。
多用G53-G59和G54.1-G54.99等新功能是很实际的。

网友:
谢谢的楼上的提醒

楼主:
好的,谢谢!

我还是采用新式办法了.比较现实一些了.呵呵!

网友(2010-06-14):
貌似还没说明怎么个用法 啊 。。。

网友(2010-10-27):
G92就是定义临时坐标系的,格式是G92 X_ Y_ Z_ ; 其作用就是把程序中的那个点定为新的坐标原点,这个坐标的用法和G54等是一样的 不过不同的是 如2楼哥们所说 G92定义的坐标系没有断电保护,最好用于程序中的坐标嵌套,不易做为工件坐标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