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国内轴承哪家的好?

楼主(2008-11-26):
国内的主要轴承厂家就是哈轴、瓦轴、洛轴,原来有瓦轴的,现在用哈轴的!
进口轴承假的太多,分辨都困难
国内的假的也多,但是可以要原厂未开封的

网友:
其实,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还是能买到正货的。。
国产的瓦轴不错
进口的SKF、FAG、TIMKEN的都可以

网友:
轴承类别很多,进口的假的太多,我认为,如果普通工业用的话,可以考虑出口做的比较多的工厂,性价比很高。

网友:
国内几大轴承厂如今制造轴承的材料到工艺设备与国外厂家差不多,因此轴承质量也得到提升,不要迷信进口的,国产的一样,产品质量,制造工期,价格还是合适。瓦轴的很好,我们做重型设备主要用瓦轴的

网友:
国内轴承厂家产品质量分析参考
深沟球轴承:瓦房店轴承公司、哈尔滨轴承公司、洛阳轴承公司的产品质量表现尚好。
圆柱辊子轴承:浙江天马轴承公司的质量较好。
圆锥辊子轴承:经过实际检测实验和走访国家轴承质量检验中心,目前 国内只有浙江钱潮万向集团和福建余兆集团的轴承质量尚可。
角接触球轴承:目前哈尔滨的胶木支架的轴承质量尚可。

网友:
我也来发表一下我的感受

深沟球轴承:瓦房店轴承公司.洛阳轴承公司的产品型号大一点还是可以的如果都是原厂的产品的话、哈尔滨轴承公司小
                     型号轴承质量表现也不错,人本的电机轴承也行,西北轴总厂的也可以的。
调心球轴承:小的型号扬州和泰兴的大的瓦轴和西北轴。
圆柱滚子轴承:浙江天马轴承公司只是里面的保持架和长治的比较的话就有点薄了。上海振华质量最好。
调心滚子轴承:无锡有几家做小的型号还是可以的,上海延浦(原来的上海浦江厂),新中浦的质量很差的。
角接触球轴承:无锡三轴,上海延浦。价格比天马便宜质量也是可以的。
圆锥滚子轴承:国内我只认同上海联合滚动。
平面轴承:      上海振华。

网友(2010-08-12):
就知道瓦轴很不错 别的不了解

网友:
其实各有所长,小0类静音的人本不错

网友:
应该按轴承种类分吧,比如,滚针,滚子,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