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是否可以冲压成型?

楼主(2008-11-26):
请教一下大家,如下图的零件,冲压成型是否方便?外围最大直径不超过5mm,黄铜材料,有点类似端子,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外围最大直径不超过5mm   有点难做!

网友:
只等冲压,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
它是个口小孔大的件冲压后怎样退料啊

网友:
恐怕不行,零件很复杂

网友:
象端子外形,用级进冲应可以,

网友:
有没有模具高手给这个零件排个样,期待。。。。。。

网友(2009-01-04):
应该是用级进模冲压出来的!
 原理上是先将两边成好形,最后用与开口一般大小的冲头最终成型,再切带料点.
其中还有很多小的技巧可能涉及商业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