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不可能是六角的?

楼主(2008-11-26):
六角螺栓固定的时候螺帽是六角的,但是板材上槽是要机加工的,机加工不可能是六角的,只能是圆的,所以六角的螺帽只能放进圆槽内,有什么办法让螺栓可以方便拆卸呢(因为槽是圆孔的话旋转螺栓的时候螺帽也会跟着一起旋转,很不方便取下螺栓。)

感激。。。 。。。

网友:
圆孔改长孔

网友:
应该是圆槽改长槽吧?
让槽宽度正好跟6角螺母的宽度配合。
使得螺母不能随意转动。。。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螺母焊在钢板上。

网友:
3楼的意见就可以采纳啊!

网友A:
谁说机加工不可能是六角的?
不过这地方没必要是六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机加工不可能是六角的?
不过这地方没必要是六角的。

我也想不通为何不能加工六角。

网友:
因为楼主说的情况加工不可能是六角的,比圆孔费钱

网友:
想让螺母不转的方法太多,看你实际情况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把您的沉头孔(即您说的圆孔)加工的大一点,能放进去套筒扳手,一样可以方便拆卸螺帽,而且不必在铣床上加工长槽,节省了加工成本.

网友:
谁说不能加工六角的呀
我们就可以加六角的车削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