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确定给机械手停止下降指令?

楼主(2008-11-27):
请问:怎么确定给机械手停止下降指令?
机械手有液压缸驱动,由于抓取的物体大小不同,每次下放的高度也就不一样,请问怎么判断机械手抓取的物体已经下放到地面然后停止下放动作呢?
行程开关应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能不能用压力判断?下放到地面之后,液压缸被强行停止下放,压力腔的油压回上升,用这个判断行不?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另外:1000赫兹的数字量输入的计数有必要用高速计数器不?
PLC是西门子300的
请赐教!

网友:
在手的前端加一可升降的探针类东东,在探针升起到合适的位置安装检测开关,用来检测探针升起,当探针升起后用检测的信号来控制缸的上升,可能因缸的速度不同在调试时要做适当的调整探针开关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行,前端是高温环境!

网友:
多高的温度?能将金属探针熔化吗?

网友:
压力变化能多大?流量应该变化非常明显。关键是油缸止动过程中你的设备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钢铁烧红的温度,1000°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没有弄过啊,不知道怎么弄了!
这个问题我想不到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
最好是压力,关键是压力变化是否能被稳定检测出来。可以先在管路上接块压力表,看看止动时压力变化如何,整个运行期间会不会有误动作。如果可以,买合适的压力继电器就可以了。
流量肯定能被检测,用流量继电器。
我们在常温下检测工件和定位面的接触问题用的是气压检测,不过你的情况估计不能用,温度高。

网友:
用电磁感应

网友:
全自动的么?
压力应该可以;如果每次的运行时间差不多的话,应该也可以用时间控制

网友:
如果抓取的是金属物体,是否可考虑通电检测,这方面是外行,随便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动和自动两个方式,时间可以做后背控制方式用来保障一下!

网友(2009-02-21):
液压驱动?

伺服的就容易控制了

网友:
像这种物件的测量最好用红外探测,首先设定一个探测区,设定离地高度S,当物体进入探测区后,开始计数,当参数S为零时,执行机构停止工作。看楼主的介绍,此种方式的控制只能开环控制,精度不是太高,不知能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