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模中做好的零件把一些辅助线和辅助平面等隐藏了---请教

楼主(2008-11-27):
请教个问题。建模中做好的零件把一些辅助线和辅助平面等隐藏了,没有放在别的图层里。那么然后进入装配模块时,这些辅助的东西又会显示出来,很乱。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不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装配的时候选择MODEL
或者最好工作层里只放需要的实体建模
而不要放其他辅助线
除非你要装配的时候需要辅助线才能更好的定位!

楼主:
没研究明白,兔子能否给详细讲解一下,有劳。

网友:
你看看我这个截图吧
4.0的

反正你最好就是把不需要的辅助线和面放到其他图层去
这样省去很多麻烦
图也看起来清爽

楼主:
感谢兔子。,能够解决辅助线,面的问题,,自己做的辅助工具还是会有显示。看来还是得耐心的把它们都移动到别的图层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啊!

免去一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