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装配----请教

楼主(2008-11-27):
管式回转型滚珠丝杆怎么装配。请大家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装配过的话不太好说清楚,在没有辅助工具的情况下可以把螺母套到丝杠上,然后一粒粒灌珠子。注意一边灌一边转动丝杠。要不你电话给我把,我电话里教你。13572289584

网友(2009-02-12):
我也不会装 我公司有六十多台普通数控车床啊 损坏都是寄回去维修的
看来还是请教汉武大帝好

网友:
热心的汉武大帝

网友:
汉武大帝,有求必应,值得敬佩。

网友:
汉武大帝好!

网友:
上次我把一根丝杆旋过头了,里面的钢珠掉了出来。先把丝杆旋进去,再从上面把钢珠慢慢放进去,丝杆一边转一边放钢珠,放到最后几个不太好放。

网友(2022-03-06):
我见过一次,需要用一个转接辅助套,然后就可以直接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