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丸脱粒机,能用纯机械将药丸剥下来吗?

楼主(2008-11-27):
药丸脱粒机一排排的药丸能不能用纯机械的机器将药丸剥下来?
备注:1. 每排药丸有12粒药丸(类似感冒药类的胶囊);     2.只能用纯机械,不能用电动;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2009-01-07):
应该可以的,根据你们的铝塑板尺寸药板粒数,做模槽可用四氟乙烯材料,做好后将药板安装在槽上面,再根据粒数做凸丁挤压铝塑板上的起泡眼,药粒从槽口流出。

网友(2009-03-15):
请说明是从铝塑板中分离还是从哪里分离,分离后是要重新压铝塑板还是要再扒粒返粉.

扒铝塑板的机器我见过并使过,感觉效果并不好.扒药粒(胶囊)的机器我也在药机会上见过,2000年南京药机会.哪家生产的忘记了.这种设备跟GMP不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