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引力8吨,牵引速度2m/min,减速器速比60,求电机功率---求助

楼主(2008-11-27):
牵引力8吨,牵引速度2m/min,减速器速比60,求电机功率??恳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题意不清,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功率计算公式=F*V,P=8X1000X9.9X2/60=2.6KW.然后看看你都使用了什么部件,比如减速机,皮带,联轴器等等,这些东西都存在效率问题,用2.6KW与所有效率相除即得你所需的功率,然后参照标准选者电机.上面的情况使用于竖直方向.如是别的水平或倾斜的情况下,牵引力就相对复杂些,看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摩擦副了,计算方法有所不同.

网友:
以前用过1.1kw够用 :lol

网友:
同意西北风,正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