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啤酒灌装液位的一致性

楼主(2008-11-27):
浅析啤酒灌装液位的一致性

网友:
学习了,楼 主感恩节快乐

网友:
保持液位一致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网友(2009-02-20):
一般的在线灌装液位检测设备能达到1200个分,1mm检测精度。
但是随着传送带的振动,瓶位置的偏差会影响检测精度。

最高性能和稳定性的检测设备是哪个公司的呢?

Feature
Industry-leading high speed and high accuracy of inspection
(High speed ) Max.2000 bottles/minute
(High accuracy)±1mm (at transportation)※it may change depending on use conditions.
Achieved overwhelming energy saving compare to same kind products.
(Electric power used) 0.5KVA (1/3 of same kind products)
(Weight)  20% lighter than same kind products
Amount of leakage is under 1μSv
Leakage of radiation is far below the legal level.  So you don’t have to install the X-ray supervisor nor the supervised area.

Main specifications
Items of inspection
Over or shortage of the content of filled bottles

Detecting range
The travelling height at the center of sensor; 65~265mm from the bottom of bottles.
The range of up and down setting limit; ±7mm from the center of sensor.

Accuracy of inspection
±1mm
when waving of the liquid surface is large because of  setting places and/or conveyers etc. the accuracy may deteriorate.

Speed of inspection
2,000CPM Max.  Conveyer speed ; Max 150m/min.

Electric power supply
100VAC±10%, 50/60Hz

Allowable ambient temperature
0~40℃ (Dew condensation not allowable)

Model
LE4-50

网友:
保持液位一致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网友(2021-08-13):
这个是啤酒泡沫液体专用的液位传感器,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