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浮船坞

楼主(2008-11-27):
中海工业建造的“中海峨眉山”浮船坞,下水仪式在中国海运江苏造船基地顺利举行,据说是世界最大的,请问什么是浮船坞。

网友:
这东西实际就是一条船,你就把它想成船,是一种可以移动并能浮沉的凹字形船舱。放水可以沉入水下,排水可以浮起,可用于修、造船舶,也可用于打捞沉船,

网友:
除了浮船坞,还有干船坞
干船坞的三面接陆一面临水,其基本组成部分为坞口、坞室和坞首。坞口用于进出船舶,设有挡水坞门,船坞的排灌水设备常建在坞口两侧的坞墩中;坞室用于放置船舶,在坞室的底板上设有支承船舶的龙骨墩和边墩;坞首是与坞口相对的一端,其平面形状可以是矩形、半圆形和菱形,坞首的空间是坞室的一部分,在这里拆装螺旋桨和尾轴。干船坞配有各种动力管道及起重、除锈、油漆和牵船等附属设备。

网友:
记得电视里面看过一篇报道
利用浮船坞运载重物过桥,过桥时船坞就是在水下的

网友:
原理是不是和潜水艇一样啊!

网友: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2011-03-18):
放水可以沉入水下,排水可以浮起,可用于修、造船舶。

网友(2011-07-04):
浮船坞是相对固定船务而言,它可漂浮在水面,用于船体的合拢。当冲水下沉时,可将船坞中的船送入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