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加工工艺是什么?

楼主(2008-11-27):
平键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加工工艺是什么?
平键的表面粗糙度一般多大?
谢谢!

网友:
单个生产可以铣,工作面粗糙度Ra3.2

网友:
应该是冷拉的吧

网友:
期待内行人解答

网友:
批量加工是冷拉的,不光是键钢材,有些小的阀体也是冷拉的,

网友:
估计是用冷拔的键料冲压的,国内的键尺寸光洁度控制的很差,一度我们从台湾带平键过来,汗呐

网友:
批量加工是冷拉的长条料

网友(2012-09-07):
是冷拉出来的。拉出来要后在倒角,抛光,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