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长时间使用无心磨,对机床精度有没有影响?

楼主(2008-11-27):
想请教各位无心磨高手:
由于砂轮有一定的锥度,为了能磨削工件就调整导轮水平方向的角度来与砂轮平行进行磨削。这样长时间使用对机床精度有没有影响?

谢谢!

网友:
你的砂轮修整器那里去了?
无心磨机床的精度就包括砂轮及修整器的精度呀! 调整导轮角度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
楼主的想法或做法不能得到表扬!

楼主:
谢谢楼上仁兄的指教,我最想知道的是调整导轮加工对机台精度有没有影响!
还有就是砂轮安装在无心磨上以后,如何判断砂轮有没有锥度和砂轮能不能正常磨削。

网友A:
一点建议

1. 对机台本体应该没什么太多的影响.因为加工精度主要不是由机台本体保证的.但是,长时间这样使用会使导轨两面受力不匀,这方面影响是有的,也是应该避免的.
2. 可以用试切件检验砂轮和导轮之间有没有锥度.
3. 导轮经过长时间运行,也必须进行修整.

楼主:
再次对版主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对机台本体应该没什么太多的影响.因为加工精度主要不是由机台本体保证的.但是,长时间这样使用会使导轨两面受力不匀,这方面影响是有的,也是应该避免的.

1:这个说法不怎么正确,无心磨本台上的导轨磨损很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即使移动也只是在很短的范围内移动,用坏两套进刀丝杆导轨也不会损坏。坏的原因在于生锈或者本台变形。

2:无心磨要检验砂轮和导轮的平行度一般要在安装好砂轮后对其修整,修整的声音要均匀。把导轮的修整角度,磨削角度和水平调整角度都规整到O的位置,然后磨削工件,如果有锥度稍微调整下,一般不会跟刻度上相差太多,如果相差超过0.5°,那么才是有问题。

3:在通磨的时候一般楼主说的那个角度都有有点便宜的,对磨床没有影响的。如果是停止磨,就有点不正常。
砂轮的平行度一般是跟版主说的一样靠修整器修出来的。

楼主:
昨天我们的无心磨更换了一种新的切削液,使用一段时间后操作的同事反映尺寸很难控制。想请教一下这个原因和更换新切削液有关系吗!

网友:
如果散热效果不好就会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