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30#液压油用了一年成乳白状了,还能派什么用途?

楼主(2008-11-27):
请教各位高手:
一般30#液压油用了一年成乳白状了,还能派什么用途?
谢谢!

网友:
应该是乳化了,如果有油水分离设备的话可以试一下,否则只能放油处理掉了。

网友:
建议

如果乳化不严重,可在短时间(一周)当防锈油使用,用一两个零件作一个试验

网友(2009-01-07):
普通的手动润滑点可以用,或用作防锈!

网友(2009-09-07):
可以处理后继续使用,我公司可以处理或提供相关的设备,具体可以一起讨论,来我的博客一起分享:http://syjope.blog.boke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