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管路震动剧烈,噪音也很异常,怎么办?

楼主(2008-11-27):
高压管路震动剧烈,噪音也很异常,怎么办?系统压力21MPa。

谢谢!

网友:
叶片油泵的定子椭圆拐角处高低不平,有台阶,叶片走到台阶处,与台阶发生碰撞发出冲击,传给高压压力油,使得油泵出油口的高压油管产生震动,时间长了,管子就从喇叭口的地方裂开,修理油泵或换新.这个我上次好象回复过一帖,内容有点类似,你搜一下看.

网友:
有可能是由于压力脉动和其他因素,如机械振动的混合引起,首先想办法削弱压力脉动,增加蓄能器等试一下

楼主:
先谢谢各位,呵呵
蓄能器是有的,不仅在液压站处有大的,这个独立阀台在进出油路及控制油路上也都单独设有,主要的震动异响就是发自进油管路与其蓄能器的连接那块的管路上(注:该块连接蓄能器的管路较细,大概为20,而主进油管大概80,均为不锈钢)
不吝补充,呵呵

楼主:
2楼的老师,这个系统用的是柱塞泵。
喇叭口可能会出现在粗细管的联结处(焊接),但有缓冲脉动的独立蓄能器在,个人认为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希望老师给予更多建议和帮助。

网友:
柱塞泵里面的柱塞磨损了也会产生噪音.在增大流量时,噪音比较明显.主要是柱塞与滑板连接处的球头磨损.这个我在维修中见过,而且还叫我们老板照原型号去买了一套柱塞,将油泵修复.

楼主:
回复杨老师
谢谢老师的帮助。
由于该执行机构的阀台远离液压站,且控制阀台就在执行机构的下面不远处,同时此阀台距离其独立蓄能器管路长约4、5米。可以排除泵对系统的影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执行机构-控制阀台-独立蓄能器这一小块的管路及动作的影响上,呵呵
忘了说了,呵呵,控制阀为伺服阀。

楼主:
我在4#说的“那块管路”指粗管的整栋及异响,
再注:执行机构为两个同步液压缸动作,伺服系统也为两套,于是这块的独立蓄能器有6个,呵呵

网友:
图纸上传一份上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A:
有无检查进油路滤清器?

楼主:
杨老师,谢谢你的热心,我最近就把图上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检查进油路滤清器?

进出油路均有高精度过滤器,且在操作面板上设有压差报警,即滤堵报警,毕竟是伺服系统啊,呵呵。不过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只有操作侧管路震动剧烈,图中绿圆所示部分。